[求助] PEX报错

楼主(2021-04-19):
unable to read layout to source cross reference information.
请问是什么原因呀?之前没有这个问题的

网友A:
你把SVDB那个文件夹删除或者重启一个名字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SVDB那个文件夹删除或者重启一个名字试一下

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
那你看看你版图有没有调用其他库里的东西 现在变成空壳子那种 导出一个GDS 看看能成功不

网友:
看看电源地的名字是不是弄错了。

网友(2023-05-05):
pex options 里面的LVS Options 里面的设置要和之前跑LVS 时,lvs 里面的LVS options 里面的设置保持一致才行。即Gate Recognition的设置, Filter Unused Device options的设置,还有connect 的设置等。如果两者设置不一致,就代表PEX 时版图的lvs 是过不了的,自然就没有相应的输出结果。

网友(2024-03-17):
我是电路里有VDD这条线,PEX里Power nets填写了VDD,但是schematic里没给VDD打上pin报的这个错,给schematic里的VDD打上pin就不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