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问电路一开始的输出有一个延迟这样正确吗?

楼主(2021-04-19):
很急,RT。电路一开始的输出有一个明显的延迟,超出了正确的占空比。想请问这样正常吗?和老师讨论说buffer只会延迟信号的出现但是不会改变信号的占空比。所以那块是电路有问题???但是我设计的电路buffer中存在电容和电阻的组合,感觉是由于一开始电容充电造成的信号延迟。

网友:
第一次电容充电从零开始,后续电容未回到零。你放不规则波形,比较电容充放电波形可以看出来。

网友A:
什么样的buff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buffer

电容+电阻+反相器
cml转cmos的平衡电路

网友:
上升沿和下降沿的延时可能分别由NMOS放电和PMOS充电产生,电流不同可能延时会有不同。一开始延时不同可能是电路没建立好。不过只给波形没有电路也不好说具体什么原因。

网友(2023-11-09):
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