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NOVUS 读取.sdc文件,报错

楼主(2021-04-19):
大家好:     在INNOVUS的第一步就碰到一个问题,SDC文件报错,具体内容如下,(28nm)工艺。

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
是因为DC形成的.sdc文件有问题,还是因为我设置的MMMC有问题。希望有碰到这个问题的大佬可以指点一下。

在——report——timing ,  reg2reg 出现N/A。是什么原因?是.sdc文件的原因吗?

网友A:
库路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库路不对吧????

查了好几次,INNOVUS的路径检查了,应该没错。是不是DC综合的时候有错啊,有这个WARING.

我用.18的库的时候,.sdc文件没有错了,但是还有那两个WARN.  reg2reg 还是N/A.

网友:
找到sdc的Line15,看看是否有 [get_lib_cells */*] 这样的信息,这个格式是Synopsys Tool的格式,Innovus可能不认这个格式,你需要换个写法格式。

网友(2024-04-28):
看到这个28nm的截图我还以为是我发的,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好像是DC综合生成的sdc文件不能直接给innovus使用。明明之前encounter版本的时候还可以......

网友:
我也是出现这个问题了,innouvs在读入sdc文件的时候报错:**ERROR: (TCLCMD-290):        Could not find technology library 'tcb018g3d3wc' ;我用的是tsmc180的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