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解答:LDO的输出电压为什么会稳压一段时间后又随着输入的增加而增加?

楼主(2021-04-19):
(图片)

网友:
可以看一下电路结构吗

网友:
检查一下LDO异常后的情况,不排除是工作点异常,环路没锁住

网友(2021-07-26):
先看看直流工作点吧

网友A(2021-09-06):
LDO简单理解说白了就可以等效成VOUT是VIN通过两电阻分压得到的东东,
所以当你把VIN升高,理所当然的VOUT也会跟随升高的,
不像POL之类的buck芯片,带有各种反馈机制可以谁是调整

网友B(2021-10-29):
引用 网友A:
LDO简单理解说白了就可以等效成VOUT是VIN通过两电阻分压得到的东东,
所以当你把VIN升高,理所当然的VOUT也 ...

你这学的不到位就别出来科普了,ldo不是稳压器吗?在规定输入电压范围内输出本来就是固定的,而且不是靠反馈电阻,复制vref?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学的不到位就别出来科普了,ldo不是稳压器吗?在规定输入电压范围内输出本来就是固定的,而且不是靠 ...

LDO,顾名思义就是一个低压差线性稳压器,通常power loss 1W一下的会考虑应用这种方案,按正常应用在一定的工作输入电压下,输出电压应该相对恒定的,超出该IC的工作电压要求,为了便于理解,类比成分压电阻的形式,来解释那种异常情况,因LDO不同于buck/boost开关电源,可通过FB动态调整电源输出,建议结合你的线路方案实际情况,实际分析,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学的不到位就别出来科普了,ldo不是稳压器吗?在规定输入电压范围内输出本来就是固定的,而且不是靠 ...

人家说的是有道理的,拿经典模型来说,稳压器指的是输入电压稳输出电压才稳,本身就可以理解为电阻分压,哪有什么输入电压范围,说输入电压范围那就得trim电阻了

网友(2022-11-22):
请问解决没

网友(2023-01-19):
先確認你的ldo所有的mos bias point
op input 正負極是否正確
op 是pmos input 還是nmos input 要確認你要用那一個
還有你的phase margin有多少

网友(2024-09-06):
解决了吗?蹲一个,是双极性LDO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