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解决LDO输出稳压之后又增加的问题?

楼主(2021-04-19):
(图片)

网友:
用的是什么器件,6V还能工作么

楼主:
mos器件,.35的工艺

网友:
可能是启动电路的问题,也有可能是电阻模型问题。检查启动电流是不是正常关掉,检查分压电阻比例是否正常。

网友:
vref还在正常工作不

网友:
先跑dc检查吧

网友:
明显有些管子不受控了,检查基准,DC工作点,所有电压下负反馈是否满足。

网友:
看看你输入电压较高的时候的dc点吧

网友A:
cascode结构上一层nmos肯定没用iso器件,看看D端到衬低的电流吧,就这个漏电流太大了,运放失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cascode结构上一层nmos肯定没用iso器件,看看D端到衬低的电流吧,就这个漏电流太大了,运放失调了 ...

请教下,iso是什么器件?
idb的问题我是串mos削弱的。

网友(2021-10-29):
你好问一下,最后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