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che】多端口是不是要保证做到保序?

楼主(2021-04-19):
小弟刚接触 CPU 和 cache 设计,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
RT,如果我实现一个多端口的 non-blocking cache,一个端口给 LOAD 模块,一个端口给 STORE 模块,假设 core 发射了如下的连续两条指令,访问同一地址,都发生了 miss,是不是 cache 必须要做到保序才行,也就是要保证 WAR 的约束?还是说这个 WAR 约束由 core 来实现,core 必须等到前面的 load 指令 retire 了才能发射后面的 store?谢谢~

  1. load x1, ADDR1
  2. store x2, ADDR1

网友:
我是来赚积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