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off-grid的问题

楼主(2021-04-19):
求助,我这边画版图之前格点设置的是0.005,(design rule里面的格点也是0.005),但是我画完跑DRC的时候,一直报off-grid  ,请问大家,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求解

网友:
我也偶尔遇到过,很奇怪。这样的话你只能根据DRC的报警把off grid的图形找出来,直接Q键把坐标改了。

网友:
这边建议重新画呢亲。
(除了一个个改只能重画了)

网友A:
有时候可能移动的时候任意方向  会造成这样子  off-grid 位置多吗?你用align功能把x、y方向硬对齐一下 看看剩下的多不多  还有就是那种钝角的走线

网友B:
如果是线,那就错误不多吧,如果连器件都有,那连线前没跑DRC吗

网友C:
分辨率是多少呀,是画的时候设置的精度有问题吗

网友D:
45度path会报   要转成多边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可能移动的时候任意方向  会造成这样子  off-grid 位置多吗?你用align功能把x、y方向硬对齐一下 看 ...

不是很多就是每个模块都有就很恶心,用align 可以减少,就是错误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线,那就错误不多吧,如果连器件都有,那连线前没跑DRC吗

连线前DRC是过的,连完线之后出现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度path会报   要转成多边形

报的不是45°的地方  是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辨率是多少呀,是画的时候设置的精度有问题吗

和design rule 一样  都是0.005

网友:
用工具栏里的旋转工具了吧
输出GDS精度0.001,应该不是太大问题吧

网友:
连线的话 试一下xl菜单栏 route里的 fix violations(options里面勾选一下routing grid)? 而且不是有fix off-grid的脚本(http://bbs.eetop.cn/thread-595733-1-1.html)的么,没用?

网友E:
和leCycleSnapModes() 默认快捷键N 有关吧,使用C M两个快捷键的时候容易出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leCycleSnapModes() 默认快捷键N 有关吧,使用C M两个快捷键的时候容易出这个问题。
...

最后发现是  E 里面的 minor spacing和 major spacing 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最后发现是  E 里面的 minor spacing和 major spacing 的问题

诶?这两个我一直以为只是参考格点诶,限制最小的不是下面的两个snap?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诶?这两个我一直以为只是参考格点诶,限制最小的不是下面的两个snap?
...

我也觉得很奇怪   那你知道 这两个设置的是什么意思么   为什么会影响off-grid  求解答

网友:
45度的path转为wir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很奇怪   那你知道 这两个设置的是什么意思么   为什么会影响off-grid  求解答
...

snap是光标移动的最小格点距离。没设置好的话比如grid是0.005,但是设置了0.001,就会出现0.006这样orr grid的情况。
另外的两个是版图上那些小点的间距。

这四个你可以都设置一下试试看,效果很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