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solate different channel length device of different OD with at least wto dummy polys, why??

楼主(2021-04-19):
在design rule上看到了这句话,想请教一下原因,谢谢各位。

网友A:
楼主的疑惑是不是:既然是保证蚀刻速率一致,那么只要保证 poly 的边界相互之间的距离一样就行了,为什么还要对 dummy poly 边界之外的地方有要求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疑惑是不是:既然是保证蚀刻速率一致,那么只要保证 poly 的边界相互之间的距离一样就行了,为什么还 ...

我不明白加了这两个dummy poly,对电路有什么好处,或者说,加了这两个dummy poly会避免什么效应,我对工艺不是很熟悉,单纯从设计的角度想了解下,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明白加了这两个dummy poly,对电路有什么好处,或者说,加了这两个dummy poly会避免什么效应,我对工 ...

加 dummy poly 原本是为了保证边界蚀刻速率相同,从而保证栅长的一致。但是这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加两个。

网友:
开车下坡加两个减速带,防止超速;加一个估计不够,要罚款~

网友:
请问这是什么资料,为了防止不同宽度的Poly所带来蚀刻速率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