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 merger 问题请教

楼主(2021-04-19):
请教论坛大牛,我有两包gds,一包是正常gds命名为a.gds,一包是dummy命名为dum.gds,我想将dum.gds放入放入a.gds。
之前一直是将dum.gds导入virtuoso的然后在a的cell里面调用dum.gds,然后在streamout为a.gds,新的a.gds里面有原先的a.gds和dum.gds,同时cell名字和gds名字没有变化。
觉得这样太费事了,可以用什么命令直接对gds操作吗?在论坛看到有filemerge操作,但是生成的新的gds名字就变化了,想导出的gds名字不变化。
谢谢。

网友A:
可以用caliberdrv直接mer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caliberdrv直接merge

感谢你的回复,calibredrv merger使用的时候可以把b调入a里面吗?我用calibredrv merger的时候必须输出一包新的gds。
我目的是使b.gds调入a.gds中,不知道这样可不可以实现。
谢谢。

网友A:
1,先打开a.gds,然后用File->import,导入需要的b.gds;
2,选择Object->Creat Reference,调用b.gds,注意原点设为(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打开a.gds,然后用File->import,导入需要的b.gds;
2,选择Object->Creat Reference,调用b.gds,注意原点 ...

这个操作能用脚本操作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