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初学模拟IC,搭建一个telescope运放,请教瞬态输出上下不对称是啥原因的?

楼主(2021-04-19):
工艺是500nm,设置Vdsatp=Vdsatn=100mv;摆幅设置0.4V-4.8V,Vout DC偏置2.6V,但是输出的瞬态波形Vout总是向下摆幅大于向上摆幅,不能满足设计预期的0.4-4.8V,请问大神这个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

电路主体

电路主体

输出摆幅

输出摆幅

楼主:
补充瞬态时域波形

网友A:
往下的摆幅是管子截止了吧,看是不是输出共模电平低了,尽量在输出摆幅中间

网友B:
最上面的管子,偏置电压不要用理想电压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上面的管子,偏置电压不要用理想电压源。

你好,这个有啥区别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往下的摆幅是管子截止了吧,看是不是输出共模电平低了,尽量在输出摆幅中间 ...

之前尝试调过共模电平,效果也是一样

网友C:
检查一下,在输入最高和最低时,是不是有管子进入线性区了。从上到下这么多管子vsat加一起小不了,先不同状态的DC调好了吧。估计很难完成,折叠出来一级A或者AB类会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在输入最高和最低时,是不是有管子进入线性区了。从上到下这么多管子vsat加一起小不了,先不同状 ...

你好,是的,在输入摆幅在5mv就出现NMOS管进入线性区了;

在DC状态下,下面两个NMOS的Vdsat在80mv左右;上面两个PMOS的Vdsat在60mv左右;

预期设置的Vdsat是100mv;但将管子的W与multiplier调节过后会有点误差;

网友D:
要用diode的管子来偏置电流源。不要用理想vdc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用diode的管子来偏置电流源。不要用理想vdc

我尝试用理想Isource来代替,好像也没有效果;

是想先把主体做好,再做current mirror偏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尝试用理想Isource来代替,好像也没有效果;

是想先把主体做好,再做current mirror偏置;

“先把主体做好”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楼主的做法是不对的。设计主体时,最上面的管子也不能用理想电压源,而应该用二极管连接的管子来偏置。
最上面的管子实际上是个电流源,这个电流源需要根据放大器的输入产生电流。如果楼主用理想电压源偏置,那么无论放大器输入端如何变化,最上面管子的栅源电压也不会再变化,整个电路的功能就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用diode的管子来偏置电流源。不要用理想vdc

查了下,电路缺少CMFB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主体做好”这个想法是对的,但楼主的做法是不对的。设计主体时,最上面的管子也不能用理想电压源, ...

我查了下拉扎维的书,主体搭出来之后的输出确实是会出现上下不均衡的情况,需要共模反馈来纠偏;

单纯调节中心点DC电平是没有效果的,因为NMOS与PMOS电流不匹配;

输入摆幅稍微一大,就会使其中的NMOS管进triode region;

楼主:
加入共模反馈后,可以达到设计指标摆幅,上下均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下,电路缺少CMFB导致的

全差分的当然需要cmfb了。。不然dc都不能保证。dc先保证正确再仿别的,不然都是无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