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iliconsmart出现simulation leakage_power ...的error

楼主(2021-04-19):
请问各位大佬,siliconsmart出现simulation leakage_power ...的error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ERROR后面写了  你定义的spice model出错或者是spice model调用不全             检查一下spice model的路径和你调用的section,是不是有些device的用到了但是没有调用对应的mod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ROR后面写了  你定义的spice model出错或者是spice model调用不全             检查一下spice model的路 ...

我用的是spectre model,怎么知道有没有错误

网友:
SPICE MODEL是所有所有model的统称,跟你用HSPICE或者SPECTRE没有关系,你用的SPECTRE就去找你用的SPECTRE MODEL就好了,最直接的定位方式就是,找到你的仿真dick文件,用spectre命令行形式去跑一下对应的报错case,spectre能给你提供更加详细的报错定位,siliconsmart的提示比较浅,它毕竟只是调用spectre仿真软件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configure.tcl是否有指定simulator,siliconsmart支持的都是hspice/finesim这类自家的simulator,好像不支持spectre,你应该直接使用hspice mode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configure.tcl是否有指定simulator,siliconsmart支持的都是hspice/finesim这类自家的simulato ...

请问大佬,siliconsmart生成的lib文件中时序都是0,这种情况是什么造成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大佬,siliconsmart生成的lib文件中时序都是0,这种情况是什么造成的呢
...

一般都是job fail了,就写0,可以去log里搜索failed task或者error看一下出错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job fail了,就写0,可以去log里搜索failed task或者error看一下出错原因
...

谢谢。问题解决了,我这个是网表没有读到导致的

网友(2023-05-06):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configure.tcl是否有指定simulator,siliconsmart支持的都是hspice/finesim这类自家的simulato ...

siliconsmart不支持spectral的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