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功耗分析里的internal power是指什么

楼主(2021-04-19):
如题,internal power我了解的是动态功耗的一种,cell内部充放电产生的功耗但是在rtl代码层面怎么理解呢?比如什么样的逻辑或者时序?
我PT仿真一个模块disable的时候internal power很高(400多mw),enable时候很低(24mw),差了约20倍,这个具体要怎么分析?波形?.lib?

求大神指教,感激不尽!!!

网友A:
动态功耗=内部切换功耗(短路电路功耗)+输出充电功耗

good lu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态功耗=内部切换功耗(短路电路功耗)+输出充电功耗

嗯嗯已经找到原因了,谢谢

楼主:
嗯嗯谢了已经找到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