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级运放输出问题

楼主(2021-04-19):
小弟最近做的5uA米勒补偿的两级运放,增益和PM都满足要求,但是在仿真SR时,发现第一级输出电压降不下来,只能降到在1.56v左右,导致运放第二级输出一直在低电平。求助各位大佬这是为啥

网友:
增大带宽

网友A:
一直是低电平,你这dc都没稳定,PM测的都没有意义

楼主:
增大带宽?怎么弄,我试着把输入对管的尺寸增大,但是很快就进入亚阈值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是低电平,你这dc都没稳定,PM测的都没有意义

我在输入电平1.2v测得管子都是处于饱和区,,,这个应该是稳定的吧,因为运放的输入大致就在1.2v左右

网友:
仿真开环却没有反馈,输出点位的DC点是随机的,不是稳定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