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神们,帮忙看看这个片内上电复位的ip核怎么仿真?

楼主(2021-04-19):
我想仿真此ip核的上电复位功能,弄了好久都仿真不出上电复位信号。(上电稳定后产生一个大于10ns的低电平,其余时间为高电平)这个ip核主要是由数字逻辑电路组成的

顶层原理图如下:

顶层原理图

顶层原理图

仿真结果如下:
有无大神可以帮我解决,可以有偿。

网友A:
VDDA1P2 为啥电压是1.8V  是故意的吗

网友B:
先用数字仿真器仿真看看,需要什么条件。是不是同步复位,异步复位,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VDDA1P2 为啥电压是1.8V  是故意的吗

A1P2的意思应该是设置为1.2V吗? 当时我想着设置高一点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数字仿真器仿真看看,需要什么条件。是不是同步复位,异步复位,之类的。 ...

谢谢指导 我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