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调整带隙基准中的零温度点?

楼主(2021-04-20):
新手学习中,在计算PTAT和CTAT的变化率时,是以室温来做计算,27摄氏度,也就是300K
假设室温300K下,热电压VT = 26mV, BJT的Vbe = 750mV, 仿真出来的零温度点应该在27度
但实际上我仿出来的话, 0斜率出现在大概在17度左右.  这个可以通过什么方法来调整一下?

我看到一种电流模方法,就是在BJT两边并联电阻,通过调整这两个电阻,来调整曲线的极值点.
请教一下各位高手,有什么办法

我的仿真中,用的SMIC0.18工艺 ,  电源3.3V    管子用的 P33  N33  PNP33 , 电阻用的rhpoly   温度扫描范围 -40 ~ 125 摄氏度

网友A:
为什么同样的电路。你的温漂可以做的这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同样的电路。你的温漂可以做的这么小

我也是照着书搭的 ,可能跟运放的增益有关,这个两极运放在tt工艺下,27度时,DC增益大概92dB

网友B:
这个太理想了,电阻简单,都是match的,所以仿真结果很好。实际上,运放的输入管这么小,offset也小不了。电流镜的VDS就不一样了。你提到的加电阻可以改变两侧的电流,再加上trim,就按着你要求的方向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太理想了,电阻简单,都是match的,所以仿真结果很好。实际上,运放的输入管这么小,offset也小不了。 ...

该电阻的话可以调到27度, 但是看到 ff 和ss corner 的性能太差了,都要50ppm了, 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C:
没做过bandgap,但是帮顶!不过我没明白为什么斜率为0的点一定是出现在27摄氏度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做过bandgap,但是帮顶!不过我没明白为什么斜率为0的点一定是出现在27摄氏度时呢?
...

其实多少度可以,总的overall温飘较低就好了,,  27度是因为计算CTAT电压的时候,存在一个VT的值,当时取VT=26mV,这个值是随着温度变化的。如果说你取50度时候的VT 可能就28mV了。

取27度一般是因为室温吧 ,考虑芯片的运行环境都大多是在室温下,所以才以27度来算了。
其实我感觉 ,芯片运行的话,肯定会发热, 最好是在一定范围内比较平坦更贴近实际一点。。。
我以前是做硬件的,一个芯片随便跑 都能 50 60 度的

网友:
不要在意这些,实际出来差很多,一阶补偿不可能出来这个温度曲线,model不准确,你这个波形写写论文还可以,

网友D:
还有一点,做带隙基准最好不要用高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点,做带隙基准最好不要用高阻

还有什么方法,用mos管当作电阻吗?  那精度的话怎么控制.而且我感觉poly高阻的温度系数也一般,  我试了用 analoglib里面的理想电阻,会好很多

网友E(2021-08-25):
兄弟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的问题是斜率为0的点偏后,80℃了,怎么都调不回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的问题是斜率为0的点偏后,80℃了,怎么都调不回来 ...

跟电阻有关。可以调一下。   这个结构的bg不符合我要求。已经换架构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点,做带隙基准最好不要用高阻

为什么最好不要用高阻呢?

网友(2021-09-24):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最好不要用高阻呢?

高阻温度系数和精度都比较差,具体可以看一下工艺厂提供的文档,对比一下不同的电阻

网友G(2022-03-26):
楼主是看那本书做的?

楼主(2022-04-25):
引用 网友G:
楼主是看那本书做的?

拉扎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