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种栅漏连接的MOS管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1-04-20):
请问这种栅漏连接的MOS管有什么作用,用在芯片直流电源输入pad下边。

楼主:
但是它的正极接高负极接低,管子不是一直导通的吗?跟普通的ESD好像刚好相反

网友:
栅端和漏端连接  像是nmos的CDM箝位自保护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