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电路 版图 W L怎么各自计算出来的

楼主(2021-04-20):
Calibre 电路 版图 W L怎么各自计算
比如Nmos1 w=210nm L=70nm  m=2;Nmos2  w=210nm L=70nm m=1;
这时计算出来,source 的W=630nm L=70nm

但是,当Nmos1 w=210nm L=70nm  m=2;Nmos2  w=210nm L=90nm m=1;
这时计算出来,source 的W=629.23879nm L=76.34562nm( 后面的小数点后面数字是举例,随便写的)
问题:怎么算出来 W L值的?

网友:
我一般是看那个数字比较喜欢,就随便选一个

网友:
电路取100nm的L,实际layout会大一些,具体看工艺我不清楚,poly就更要盖住整个沟道还要多出去一部分,
为什么实际layout的L要比电路的L大呢,这是因为注入的时候,载流子不仅纵向扩散,还有横向扩散,导致L比layout的短,这个由工艺规则确定多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