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ndence跑仿真中断了能接着跑吗?

楼主(2021-04-20):
我用的spectre仿真,用ADE XL时,有些仿真要跑几天的,有时跑到一半,出现卡死、服务器宕机等原因,仿真中断了,能不能把所有corner原来跑到一半的数据加载过来,接着跑下去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

请问要怎么操作?

网友:
吃瓜群众看看大佬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要怎么操作?

可以在spectre帮助文档中搜索"Savestate - Recover"相关章节, 以下是一些介绍

Savestate - Recover (savestate)
Description
Savestate-Recover is a transient analysis feature. It is a replacement for Checkpoint-Restart
capability.
The Checkpoint-Restart capability saves only the circuit solution for the timepoint at which the
simulation is interrupted. Because there is no history information saved for the circuit,
glitches, convergence issues, and inaccuracies can result when the simulation is resumed.
The Savestate-Recover feature saves the complete state of the circuit, avoiding these issues.
Savestate-Recover provides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 You have the option to save circuit information at set intervals or at multiple point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If the simulation halts unexpectedly, you can restart transient analysis
from any saved timepoint.
■ You can experiment with different accuracy settings over different transient time periods
to obtain the optimal speed/accuracy trade-off.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zhuanlan.zhihu.com/p/142714596

谢谢,这就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zhuanlan.zhihu.com/p/142714596

试了这个链接的方法,能延长仿真时间,但是前面的数据又不能一起看了,波形图打出来只有后面的,没有前面的。而且似乎只能单个地延续,不能多个corner一起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