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rimePower

楼主(2021-04-20):
求可用的PrimePower,学习学习,2018或者以上的版本都可以,谢谢。

网友A:
ppower_vR-2020.09-SP4

楼主:
引用 网友A:
ppower_vR-2020.09-SP4

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

网友B(2022-10-14):
安装成功了,也可以启动进入命令行,但是start_gui的时候报错,还有其它个别的命令也会提示disabled,有大佬知道这个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C(2024-01-11):
引用 网友B:
安装成功了,也可以启动进入命令行,但是start_gui的时候报错,还有其它个别的命令也会提示disabled,有大 ...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有解决方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资源可见https://bbs.eetop.cn/thread-91356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有解决方法了吗

没解决,几乎找不到任何相关的资料。

网友(2025-05-17):
引用 网友A:
ppower_vR-2020.09-SP4

Please share if you don't mind,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