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模拟后端LVS Rule

楼主(2021-04-20):
哪位大佬可以讲一下LVS Rule吗 看到MOS管部门就看不懂了 CAMCRO TRACE PROPER TVF FUNCTION 竟然里面还有编程! 东西太多了!

网友A:
CAMCRO是调用宏,DAMCRO是定义宏,宏其实可以看作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CAMCRO是调用宏,DAMCRO是定义宏,宏其实可以看作函数

LVS Rule里面的宏作用是什么
trace property和TVF FUNCTION又是什么

网友A:
宏相当于函数,一般用来重复调用某个device定义
trace property是layout 和 netlist属性误差对比,比如trace property MN(NCH33) W W 5,他的含义是对于名为NCH33的NMOS,它的netlist中MOS的W(宽度)和 layout中MOS的W(宽度)的误差之比为5%以内
TVF FUNCTION是用来定义device功能的,会定义device中具体参数的逻辑,会有很多内容,可以看看svrf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宏相当于函数,一般用来重复调用某个device定义
trace property是layout 和 netlist属性误差对比,比如trac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