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fork join_none语句问题

楼主(2021-04-20):
   fork  join_none语句如下:
      fork         线程1;
         线程2;
         线程3;
   join_none
   语句1;
   语句2;

   请问该段代码的执行顺序是:创建线程1,创建线程2,创建线程3,执行语句1(执行语句1过后是执行语句2还是执行线程1,线程2,线程3再执行语句2)?

网友A:
fork join_none不会阻塞父线程的运行,直到父线程遇到耗时语句的时候才会开始运行fork join_none中的内容。
所以你这个如果语句1和语句2的执行是不消耗时间的,那么执行顺序应该是 语句1 语句2 线程123

楼主:
引用 网友A:
fork join_none不会阻塞父线程的运行,直到父线程遇到耗时语句的时候才会开始运行fork join_none中的内容。 ...

好的,那如果遇到耗时的语句,例如延时是10us,执行完fork  join_none中的语句需要15us,那当fork  join_none中的语句执行到10us的时候,是执行父线程中的语句,还是执行完fork  join_none里面的语句再执行父线程的语句?

网友:
其实语句1和线程23是并行的。线程1起来以后,就顺序往下到语句1了,同时启动线程2和3。你的问题是前者,但其实延时10us也是一个顺序进程的语句呢。语句1其实可以是延时10us这么一个命令。

网友:
1.线程1
2.线程2
3.线程3
4.语句1->语句2
其中,1~4标号后面的同时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