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Ubuntu 1804下如何正确运行MVS152?(已解决)

楼主(2021-04-20):
终端输入 lpa
主要提示:
/cadence/MVS152/tools/lpa/bin/64bit/lpainshape: Relink `/cadence/MVS152/tools/lib/64bit/libgfortran.so.3' with `/lib/x86_64-linux-gnu/librt.so.1' for IFUNC symbol `clock_gettime'
意思libgfortran.so.3与librt.so.1同步?请大神指点。

网友A:
你的软件有点老,那时候cadence还没有支持ubuntu吧,要运行起来需要各种折腾,劝你尽早换系统,RHEL6或者CentOS6.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软件有点老,那时候cadence还没有支持ubuntu吧,要运行起来需要各种折腾,劝你尽早换系统,RHEL6或者Ce ...

学习用。

楼主(2022-01-01):
将libgfortran.so.3重命名为libgfortran.so.3.bak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