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在跑LVS的时候出现了很多incorrect instance和nets应该怎么看

楼主(2021-04-20):
数字后端LVS,出现了很多incorrect instance和nets,layout有source没有,刚开始还不知道怎么定位instance在哪里,highlight之后在gds里面看看不懂出了什么问题,求指教

网友A:
电源跟地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源跟地对???

在ICC的时候使用了全局电源地VDD!和VSS!,在版图里extraction有很多VDD:和VSS:出错,已经改成了VDD和VSS,extraction只报了一个软连接的错误了。定位了一下错误的instance,基本都在PORT里面

网友B:
看看LVS report file,看一下after tranceform 中的instance、ports、nets数量对不对,如果对的,那就是线连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LVS report file,看一下after tranceform 中的instance、ports、nets数量对不对,如果对的,那就是线 ...

只有ports数量是对的,看了一下report发现source里面的标准单元好像都没有转换成管子,我是将ICC之后输出的gds和spi在cadence里面进行lvs的,是不是哪一步骤出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有ports数量是对的,看了一下report发现source里面的标准单元好像都没有转换成管子,我是将ICC之后输出 ...

source 中的标准单元?你有用PDK里面的单元吗?schematic中的器件与layout上的对应不上,肯定会报错的呀,标准单元与PDK是不一样的,PDK里面的电路单元才能够和layout对上,如果不是用的PDK里面的,那你的CDL文件提出来的东西肯定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ource 中的标准单元?你有用PDK里面的单元吗?schematic中的器件与layout上的对应不上,肯定会报错的呀 ...

确实是导入spice模型的时候使用的reference库出了问题,感谢!
另外修改了之后发现仍然报出decap中有一个管子不对应的问题,导致unmatched instance

网友:
导出. v网表的时候加exclude leaf cell

网友(2021-10-14):
layout port跟source port都对上了?

网友C(2022-01-20):
引用 楼主:
只有ports数量是对的,看了一下report发现source里面的标准单元好像都没有转换成管子,我是将ICC之后输出 ...

我也是这种问题,请问你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这种问题,请问你怎么解决的

我这里是数字版图,原因就是导出的版图和原理图不一致,建议分别排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是数字版图,原因就是导出的版图和原理图不一致,建议分别排查

我也是数字版图,用ICC导出的gds和spi进行比较的

楼主(2022-02-20):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数字版图,用ICC导出的gds和spi进行比较的

好像是库的问题,时间久了有点不记得了,那时候还不太会用工具,建议找个前辈帮忙看看

网友(2022-03-25):
我也是lvs遇到差不多问题 请问该从哪方面下手 对lvs rep有点迷茫 谢谢

网友(2023-11-13):
请问是怎么解决的? 是库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