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

楼主(2021-04-21):
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这些drc那些是真错,然后大致的修复方法是什么?check-routes报出来的。
        @@@@@@@ TOTAL VIOLATIONS =        48752
        Convex metal cut enclosure : 136
        Dense end of line enclosure : 13
        Diff net spacing : 1967
        Diff net var rule spacing : 299
        Diff net via-cut spacing : 1353
        Enclosed via spacing : 29
        End of line spacing : 11236
        Fat wire via keepout enclosure : 293
        Less than minimum area : 930
        Less than minimum edge length : 178
        Less than minimum enclosed area : 4
        Less than minimum width : 6
        Less than NDR width : 9
        MisAligned via wire : 1265
        Needs fat contact on extension : 118
        Same net spacing : 79
        Same net via-cut spacing : 27
        Short : 30531
        Special notch spacing : 86
        Wide Metal Jog : 193

网友A:
这是run数字模块的DRC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run数字模块的DRC结果?

congestion map来看比较严重,感觉修不动short,congestion跑完cts还需要关注吗,

网友(2021-06-01):
引用 楼主:
congestion map来看比较严重,感觉修不动short,congestion跑完cts还需要关注吗,
...

在floorplan和placement的congestion你得好好看下

网友:
数量太多了,一个个慢慢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congestion map来看比较严重,感觉修不动short,congestion跑完cts还需要关注吗,
...

把short都highlight出来,发下截图,帮你看看

网友:
不用修,也很难修掉, 调整floorplan把,看样子congestion太严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