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CVCO的版图识别不了尾电感

楼主(2021-04-21):
lvs未能识别电感和电感抽头端的电阻,电感是工艺库的,有识别层,仿真设置中也包含include电感的cdl文件。

网友A:
看你的extract report  是OK的,并且L是调用的工艺库的,可以朝下面两个方向分析一下:
1. 去LVS cmd file中查找该电感device如何定义的?哪些layer参与了器件识别,layer之间如何运算?电感是否已经包含了所有layer?确认电感是否直接instance 工艺库,如果不是确认电感所有layer的画法与工艺库的layout一致;如果是直接调用的,看看电感区域是否有其他layer 干扰了电感的识别。
2.如果1中所有layer都正常,与cmd file中定义一致,可以怀疑metal connect 定义没有排除电感区域metal,导致电感短路被bypass。可以考虑先把电感BOX住,LVS -spi 抽取网表查看是否该电感被短路掉了(也可以在电感两端打上label,lvs看是否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extract report  是OK的,并且L是调用的工艺库的,可以朝下面两个方向分析一下:
1. 去LVS cmd file ...

电路图,版图如图所示。电感两端是有两个pin的,如果短路lvs会报错的,所以应该不是这个问题。电感的版图是直接调的工艺库的,上面也没有层遮挡。至于你说的电感使用的层的问题,我这边确定是没用错的。离谱的是一样的版图,一样的电路,一样的lvs设置,同事那边lvs就可以过,我这边就不行。两人用的不是同一台服务器,我在怀疑是不是环境或者软件版本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图,版图如图所示。电感两端是有两个pin的,如果短路lvs会报错的,所以应该不是这个问题。电感的版 ...

工具版本的话可以看看你的LVS report中有没有不能解析cmd的warning或者err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具版本的话可以看看你的LVS report中有没有不能解析cmd的warning或者error?
...

说一下最终的结果,简而言之就是公司那帮坑货规则文件改了没和我说。现在lvs和pex都过了,就是calibre生成的时候还有80个warning,画版图的人说可以不用管,我是觉得有warning说明calibre中有端口悬空,查过了,应该不是大小写的问题,现在就再研究研究。

网友(2022-04-11):
老哥,你的这个电路总电流大概多少啊,我做的vco总电流14m....我在想高频电路这么搞咋画导线啊,比管子都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