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使用.c的参考模型来验证一个IP

楼主(2021-04-21):
求助大佬!小白一个。现在需要使用一个.c作为参考模型,来验证一个ip。同时可以不使用uvm(uvm平台我一个人搭不起来),如此情况该怎么做呀!

网友:
sv的也可以啊

网友A:
梳理清楚.c和ip的输入和输出,就好构造激励和采样结果比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梳理清楚.c和ip的输入和输出,就好构造激励和采样结果比对了

多谢大佬!!领导换要求了,需要激励随机,结果自动对比,同时出覆盖率,这是不是需要UVM了?

网友B:
不用uvm也可以,sv直接搭环境,只要保证给激励用sv constriant就可以,多使用task封装,interface连接,这些都是sv语法,再用dpi包c

网友:
6楼正解,UVM只是提供了一套框架罢了,你说的三个条件用SV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uvm也可以,sv直接搭环境,只要保证给激励用sv constriant就可以,多使用task封装,interface连接,这 ...

dpi是啥?

网友:
访问c代码中的函数

网友C(2021-05-25):
VCS_HOME/doc/examples是一个大宝藏,去uvm下面翻翻吧

网友D:
最好用uvm+c, 现在uvm框架都是可以用工具生成,比自己用sv搭速度快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用uvm+c, 现在uvm框架都是可以用工具生成,比自己用sv搭速度快很多。

感谢呀,已经自己搭出来了一个sv的环境有点四不像,但是要求达到了,可以验。你说的工具是什么嘞?刚接触验证,不是很清楚。再次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VCS_HOME/doc/examples是一个大宝藏,去uvm下面翻翻吧

好的!已经下载了1.1d的库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呀,已经自己搭出来了一个sv的环境有点四不像,但是要求达到了,可以验。你说的工具是什么嘞?刚接触 ...

synopsys自带的uvmgen, 可以直接生成uvm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