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如何做差分阻抗匹配的问题

楼主(2021-04-21):
新手请教,已了解如何在ADS中用SmithChart工具做单端的阻抗匹配。但如果是做一个单端转差分的电路,已知单端和差分阻抗,如何获得中间的匹配电路参数呢?
如图片中电路,如何求得中间这些元件的理论值?
本想将差分阻抗直接除2变成单端阻抗,但实际仿下来这样处理得到的结果是不同的

楼主:
或者将问题改一下。图中是一个单端转差分的balun+匹配电路,送入一颗RFIC。现测量单端的S11比较差,如何调整匹配网络的参数获得较优的S11?请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