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LDO电路

楼主(2021-04-21):
LDO电路的误差放大管采用两级运放时,是不是只要保证两级运放的增益交点小于相位交点就可以保证接入环路之后环路的稳定?

网友:
STB仿真,保证足够的环路增益和环路相位裕度

网友:
看环路稳定性一般要分析极点的位置 不仅仅是看增益交点 两级运放一般是有两个极点 如果增益交点小于相位交点且增益交点内只有一个极点应该就是稳定的吧
同新人 希望大佬指点

网友:
看两级运放怎么补偿。如果没有共轭极点对才能这样看。
零点和极点重合但随corner或者负载条件二者变化不一致也会有问题。
书上是这样讲的。

网友:
考虑带内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