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最近在接触skill,关于函数使用的一些小问题

楼主(2021-04-21):
leConvertShapeToPloygon(d_shapeId)
d_shapeId:The database ID of the shape to convert
dbId=car(geGetSelSet())得到一个db:0x207ec69f  leConvertShapeToPloygon(dbId)这是worked为什么我直接用leConvertShapeToPloygon(db:0x207ec69f)是会报错的
这个database ID必须设置成变量吗,我这边直接用这个db:…报错,是不应该这样使用吗?

还有个问题dbId=car(geGetSelSet())用不用car返回值db:…只相差一对括号 不用car leConvertShapeToPloygon()会报错 感觉都是些很基础的问题

网友:
db是一种数据类型,通常结构为db:0x 后跟8位16进制数字。可以使用type函数来查看当前数据的数据类型,用法是type( parameter),系统会返回parameter的数据类型。

skill中还有一种数据结构叫list,你可以根据字面意思理解为他是个列表,列表中有元素(或者没有,没有就是nil)。
car功能是取列表中的第一个元素。比如有列表list1 是 ( aa bb cc) ,则 car( list1) 就返回 aa。
对于函数leConvertShapeToPloygon来说,他要求参数必须是一个db类型的参数(database),函数geGetSelSet()返回的是当前选中的列表,如果只选中了aa,geGetSelSet()返回的是( aa),( aa)是list类型的数据,不是db类型,所以会报错,报错原因是参数类型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