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高压MOS管需要匹配吗,能加POLY dummy吗?

楼主(2021-04-21):
                       各位大神请教一下高压工艺的问题啊,                       最近作UMC BCD工艺,用到很多高压管,有些电流源电流镜是高压管,高压管如何匹配,怎么匹配才能省面积啊?

                       还有高压管调用的是PDK,还需要额外加 POLY dummy吗?

网友A:
看你管子尺寸吧!如果管子尺寸很大的话,不加问题也不大。这是几伏的工艺?金属线之间的压差千万不要忽视,高中低压区要规划好。不要靠得太近。

网友:
一定要匹配,不然失配问题很严重,高压的管子一般都比较大

网友:
一般可以公用dummy poly,放在一起去匹配,也见过最上面叠一层pmos 低压管,cascode pmos 使用高压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管子尺寸吧!如果管子尺寸很大的话,不加问题也不大。这是几伏的工艺?金属线之间的压差千万不要忽视, ...

假如说是6V的工艺  高中低压怎么分 不同电压区域间隔多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假如说是6V的工艺  高中低压怎么分 不同电压区域间隔多远

这也不算太高,看你的是几纳米的工艺吧。最好要比设计规则的距离大出5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不算太高,看你的是几纳米的工艺吧。最好要比设计规则的距离大出50% ...

哦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