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off-grid的问题

楼主(2021-04-21):
请问 大家   ,virtuoso  里面的 minor spacing和 major spacing 是什么意思啊 为什么改了这个值器件就会出现off-grid 的问题

网友:
如果你格点类型选的dots,major spacing(主间距)就是大点点之间的间距,minor spacing(小间距)就是大点点之间的小点点之间的间距

网友:
比如工艺文件的精度最低只能到0.005,而你的工具用了0.001,就会出现off-grid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