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iming violation

楼主(2021-04-21):
timing violation 中顶在前面的path为reg to sram,sram to reg以及reg to icg的违例,前后级无Margin,逻辑的优化和线绕都没有问题,skew小,对于此类path , 各位大神有无别的方法来解决?

网友A:
综合的结果和后端的Correlation如何?
综合的时候有没有预留足够Margine?
有没有将LVT/大驱动的Cell都用尽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综合的结果和后端的Correlation如何?
综合的时候有没有预留足够Margine?
有没有将LVT/大驱动的Cell都用尽 ...

前后一致性还不错,综合Margin也试过好几种方案,VT单元也看过了的,关键path其实工具本身已经做的很到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后一致性还不错,综合Margin也试过好几种方案,VT单元也看过了的,关键path其实工具本身已经做的很到位 ...

如果确定工具结果已经是最佳,那就只有修改设计了。 如果应用场景对latency不是很苛刻,修改设计,做成multicycle path,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