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瞬态仿真报错

楼主(2021-04-21):
    tran: time = 1.623 us    (23.2 %), step = 1.653 ps    (23.6 u%)

Internal error found in spectre at time = 1.6266 u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Encountered a critical error during simulation. Submit a Service Request via Cadence Online Support, including the netlist, the Spectre log file, the behavioral model files,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identify the problem.
    FATAL: Internal error with exception. Terminating simulation.
Error found by spectre at time = 1.6266 u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ERROR (USIMUWI-20008): The simulator failed to flush the stream for the format 'psfxl'. Check the format and supporting functions (for user defined formats) before running the simulation again.no error
Internal error found in spectre at time = 1.6266 us during transient analysis `tran'.
Encountered a critical error during simulation. Submit a Service Request via Cadence Online Support, including the netlist, the Spectre log file, the behavioral model files, and any other information that can help identify the problem.
    FATAL (SPECTRE-21): Assertion failed.

振荡器仿真过程中  每次都会在这个时间节点报错 然后跳出仿真,求问是什么原因,是软件的缘故还是结构不稳定?

楼主:
破案了,貌似是内存不够用导致的。

网友A(2022-04-08):
求问楼主  怎么解决呢?  缩短仿真时间有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问楼主  怎么解决呢?  缩短仿真时间有用吗?

内存不够用导致的,删除一些没用的文件就行

网友B(2022-08-22):
引用 楼主:
内存不够用导致的,删除一些没用的文件就行

hi,楼主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我看仿真存储的虚拟内存是足够的呀,你说的内存是哪里呢?

网友C(2022-11-09):
这个是什么错误呢,我这跑后仿也遇到这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什么错误呢,我这跑后仿也遇到这个了

nei cun man e

网友(2023-11-16):
不要用high performance simulation的APS,用spectre就好了

网友(2024-04-18):
我也在用aps仿真报了这个问题,有大佬解决了吗,specter仿真太慢了

网友(2024-05-28):
引用 网友B:
hi,楼主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我看仿真存储的虚拟内存是足够的呀,你说的内存是哪里呢?
...

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2024-09-26):
会不会是不收敛了,我用vbit repeat很多次也会报这个错

网友D(2025-03-31):
引用 楼主:
内存不够用导致的,删除一些没用的文件就行

请问是删除虚拟机simulation里面的内容吗,但是里面的内容基本都有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请问是删除虚拟机simulation里面的内容吗,但是里面的内容基本都有用啊
...

你好,请问你解决了吗?simulation里面的内容都有用,怎么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