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dc_buffer建立的误差应该是多大啊?

楼主(2021-04-21):
阶跃响应的误差应该是多大啊?这里这个1/2^13这么来的?为什么不是2/2^13?

网友A:
我猜他这里说的13-bit的settling accuracy指的是误差e小于LSB/2, 这里的LSB为13bit的LSB. 所以LSB = 2/2^13. (因为是差分输入,所以LSB是2/2^13, 而不是1/2^13). 最后e就等于1/2^13.
不过我其实没太明白他中间是怎么得到需要12bit的RVBuffer minimum accuracy的。不过,反正也是要留一些margin,不管是1/2^13还是2/2^13,感觉都说的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他这里说的13-bit的settling accuracy指的是误差e小于LSB/2, 这里的LSB为13bit的LSB. 所以LSB = 2/2^13 ...

10bit adc lsb是(vrefp-vrefn)/2^10  vrefp-vrefn为什么是1啊?还有这个余量要做到2^13这么多么?

网友B:
还是那一篇ISCAS嘛
通常sar的建立误差都是要小于0.5LSB的,所以10-bit的ADC的建立误差要小于11bit, 但是你要注意图1里两个电容阵列上电容ringing的极性, 如果极性相反,那么两板的电压差就是2倍的建立误差,这个时候需要再除2,那么建立误差就要等效成12bitadc的lsb了,后面又给设计留了1bit裕量就变成了13bitadc的1l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那一篇ISCAS嘛
通常sar的建立误差都是要小于0.5LSB的,所以10-bit的ADC的建立误差要小于11bit, 但是你 ...

为什么是1/2^13呢?不是(vrefp-vrefn)/2^13?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是1/2^13呢?不是(vrefp-vrefn)/2^13?

你看看电路里参考电压只有一个,你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电路里参考电压只有一个,你仔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猜他这里说的13-bit的settling accuracy指的是误差e小于LSB/2, 这里的LSB为13bit的LSB. 所以LSB = 2/2^13 ...

网友:
请问这是哪篇文章?可以帮忙贴个附件吗,最近在看ADC buffer,谢谢

网友(2022-11-22):
这是哪篇文章,能不能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那一篇ISCAS嘛
通常sar的建立误差都是要小于0.5LSB的,所以10-bit的ADC的建立误差要小于11bit, 但是你 ...

请问这是哪篇文章啊

网友(2024-08-14):
buffer的增益误差跟LSB有什么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