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virtuoso导入icc生成的gdsii的版图的问题

楼主(2021-04-21):
用icc导出gds版图的代码如下

# #########################################GDSII output############################################
sh rm -rf ./output_data/GDSII/*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reset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map_layer $gdsmap -output_pin "text geometry" -keep_data_type -child_depth 99 -max_name_length 128 -output_filling fill -output_outdated_fill
<blockquote>

##【其中$gdsmap用的是set gdsmap   "/home/zhurm/Desktop/rv_calibre/gdsout_6X2Z.map"来定义的。】

用virtuoso导入gds是用stream in,导入的界面如下,
apply之后报错的样子如下,就是不知道怎么去改了。
上图中的map文件我尝试换过,如果换成【$gdsmap用的是set gdsmap   "/home/zhurm/Desktop/rv_calibre/gdsout_6X2Z.map"来定义的。】也一样会报错,会报说invalid。

拜托各位大侠帮帮~~~

楼主:
# #########################################GDSII output############################################
sh rm -rf ./output_data/GDSII/*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reset

set_write_stream_options -map_layer $gdsmap -output_pin "text geometry" -keep_data_type -child_depth 99 -max_name_length 128 -output_filling fill -output_outdated_fill

write_stream -format gds -lib_name soc_top_LIB -cells top_pad_text ./output_data/GDSII/top_pad.gds

楼主:
不知道怎么回事 一楼的代码不全 二楼补上去代码了,打了一些解释文字也不显示,懵啊,这eetop还是用的不够多

网友:
顶一下,我也不懂

网友A(2021-11-21):
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

抱歉,解决是解决了,就是是别人弄得。。我也忘了是咋弄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您解决这个问题了吗,我也遇到了。。

不过我觉得大概率是因为生成的版图merge的问题,应该是没有merge好,所以有些东西找不到。

网友B(2022-03-23):
版主,数字的lib怎么导入virtuoso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数字的lib怎么导入virtuoso的?

emm这个问题我不会回答诶,我的是verilog综合后再经过pr后生成版图才导入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emm这个问题我不会回答诶,我的是verilog综合后再经过pr后生成版图才导入的呢
...

我也是ICC导出gds再导入virtuoso,但是std cell有些缺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ICC导出gds再导入virtuoso,但是std cell有些缺失了

这个缺失我也不太清楚了,你icc里面没缺失?
或者看看你的std cell是不是ip,有的ip是会提供gds的,找一下库里面看看呢。
如果库里面有gds,那就跟icc生成的gds,一起merge后导入到virtuoso里面

网友C(2023-03-08):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用virtuoso读取inn做pr之后的gds,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用virtuoso读取inn做pr之后的gds,你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呀
...

供参考

https://blog.eetop.cn/blog-1592-6946728.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供参考

https://blog.eetop.cn/blog-1592-6946728.html

感谢大佬的帮助,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