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分电路的小信号分析

楼主(2021-04-21):
请问为什么放大器两边的器件完全匹配,就可以得出M1和M2的连接点的电位可以认为交流接地???

楼主:
模电基础比较差,希望有人指点,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因为尾电流源的电流是恒定的,当M1,M2的栅极接交流小信号时,M1的电流减小多少,M2的电流就相应地增加多少。所以M1,M2的源端电压认为是不变的,既然这一点电压是不变的,在小信号分析的时候就认为是‘地’。之所以叫‘交流地’,是因为以上的分析只有在差分输入为交流小信号的时候才成立。不知道这样解释你是不是能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尾电流源的电流是恒定的,当M1,M2的栅极接交流小信号时,M1的电流减小多少,M2的电流就相应地增加多少 ...

嗯嗯可以理解,感谢!

网友(2022-06-02):
引用 网友A:
因为尾电流源的电流是恒定的,当M1,M2的栅极接交流小信号时,M1的电流减小多少,M2的电流就相应地增加多少 ...

分析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