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画版图的时候按p不能吸附了

楼主(2021-04-22):
我在画版图的时候按p画线不能吸附材料边缘了怎么办呀,而且每条线的信息也没了,我之前只是退出重进了一下,没有改设置,请问下大佬们怎么打开。

网友A:
options----layout xl-------generation-----preserve terminal contacts  勾选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s----layout xl-------generation-----preserve terminal contacts  勾选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

我现在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s----layout xl-------generation-----preserve terminal contacts  勾选一下,应该就可以了 ...

我重建了一个layout文件然后复制之前的过去就可以这么设置了,谢谢大佬

网友(2021-08-08):
回答的额有图有信息,好!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开大写锁定或者中文模式就不能用快捷键的情况

网友(2022-01-25):
引用 楼主:
我重建了一个layout文件然后复制之前的过去就可以这么设置了,谢谢大佬

我也没有,你怎么解决的,复制了还是没有

网友(2022-05-18):
还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