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cs用vpi

楼主(2021-04-22):
给位大佬,最近看到一个axi的例子,想请问如下图irun脚本处关于.c文件的写法改成vcs怎么写。后边那个vcs的是我自己写的,,但是报错说c文件里的一些函数找不到。

楼主:
好像不需要gcc来编译也可以,,我记得sv和c是可以相互调用的,,

网友A:
首先如果vcs直接编译vpi源码时,如果采用在源码中编写vlog_startup_routin入口的话,那么只能先把源码用gcc编译成.so或.o文件,然后vcs编译rtl和平台时要"-load xxx.so",这样在ucli时就可以调用自定义系统函数了。如果vpi源码中不加vlog_startup_routine入口,那么就要手动编写pli table文件,并将该文件"-P xxx.tab"加入vcs编译选项中与vpi源码,rtl和平台一起编译,然后在ucli下调用。如此说,你滴明白滴干活……

网友:
重点是手动写了pli tab文件,vpi源码中就不能有vlog_startup_routine入口了,否则要报错,本质上,pli tab文件本身就隐式定义了vlog_startup_routine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如果vcs直接编译vpi源码时,如果采用在源码中编写vlog_startup_routin入口的话,那么只能先把源码用gcc ...

感谢大佬啊!  确实使用了vlog_startup_routines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两个.c文件都是调用了cadence的.h库。。我就只是把这些库改成vcs的,,不知道能不能行。直接上图吧

楼主:
已经解决了,,感谢楼上大佬正解

网友(2025-06-06):
引用 楼主:
已经解决了,,感谢楼上大佬正解

佬,我编译的时候有出现

vpi_user.c:49:30: error: ‘VPI_MAXARRAY’ undeclared here (not in a function)
void (*vlog_startup_routines[VPI_MAXARRAY])() =

能问问你是怎么解决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