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FT时EDT的端口如何处理?

楼主(2021-04-22):
目前用tessent做EDT。做了EDT后,会产生像edt_update、edt_bypass这些端口。
目前芯片的pad数量有限,不能新增顶层的pin,而且芯片封装时会把很多PAD封掉,像edt_update、edt_bypass这些端口想和其他pad复用都不行。如何解决??

楼主:
请各位大牛分享一下想法,指点一下

网友:
etd_update必须出pin,bypass可以挂在TDR上。

网友(2022-03-28):
用AuxiliaryInput和其他function port复用,具体可以查阅文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