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大佬帮分析分析这种电路,用在芯片直流供电pad下边

楼主(2021-04-22):
图里面VCC就是输入的直流电源pad。请问这种用在芯片直流电源pad下边的电路是做ESD放电用的吗,每个直流供电pad下面都有,看了好久不知道如何分析,感觉有点像rc clamp电路。由于rc延迟作用使得net6在有ESD电压时为高电平,进一步使得右下方那几个npn管子导通,释放ESD电荷,但是中间下面的那个M13不知道有什么作用,

楼主:
这是原理图

网友:
应该标记一下管子的size,电源电压工作范围,管子的类型。只有这个结构图,很难判断。

网友(2021-06-01):
里面的mos管确定都是NMO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