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环路稳定性

楼主(2021-04-22):
开环保证次极点位于3倍的GBW以外和保证增益交点位于相位交点之前且带宽内只存在一个主极点,这两种方法哪种可以确保环路稳定性更好一点

网友A:
有零点的情况下,次极点位于3倍的GBW以外也不行,系统还是不稳定;
次极点和主极点靠的太近,增益交点位于相位交点之前且带宽内只存在一个主极点也不行,两种都不行;

网友:
通常看相位裕度和增益裕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零点的情况下,次极点位于3倍的GBW以外也不行,系统还是不稳定;
次极点和主极点靠的太近,增益交点位于 ...

那请问大佬有什么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