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从makefile向tcl传递参数

楼主(2021-04-22):
makefile中source了一个tcl文件,同时希望向tcl传递一个变量,怎么做?

网友:
去查查tcl怎么获取命令行变量就好了

网友A:
makefile export   ;  tcl $env{}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kefile export   ;  tcl $env{}

-source xxx.tcl -tclargs 1 2 3 4 更直接

感谢回答

网友(2023-03-15):
引用 楼主:
-source xxx.tcl -tclargs 1 2 3 4 更直接

感谢回答

小哥,您好,请问下这里具体的命令写法是什么呢,我直接在makefile里source tcl脚本后,会弹出未定义变量呢

网友(2023-12-22):
引用 网友A:
makefile export   ;  tcl $env{}

大佬您好,没明白您这个什么意思啊,我的makefile 比如定义  mode ?= high  ,然后执行pt_shell -f shiyan.tcl,怎么在tcl中获取这个mode变量呢

网友B:
大佬您好,没明白您这个什么意思啊,我的makefile 比如定义  mode ?= high  ,然后执行pt_shell -f shiyan.tcl,怎么在tcl中获取这个mode变量呢

网友(2024-07-19):
引用 网友B:
大佬您好,没明白您这个什么意思啊,我的makefile 比如定义  mode ?= high  ,然后执行pt_shell -f shiyan. ...

可以参考:

https://worktile.com/kb/ask/475942.html
更具体一点举例:
Makefile里面写入:

  1. # 定义环境变量ABCDEFG值为1
  2. #  Linux export命令用于设置或显示环境变量
  3. export ABCDEFG=1

在被执行的tcl脚本里面写入

  1. # MMMM 获取了环境变量ABCDEFG的值 , 数字1
  2. # MMMM 可以被引用做后续所需要的操作
  3. set MMMM $env(ABCDEFG)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