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LDO的环路增益是一个负的值,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2021-04-22):
幅频特性曲线?

网友A:
某个节点电压不在放大范围内。比如限流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个节点电压不在放大范围内。比如限流时。

谢谢回答,已经找到问题了,是测试过程错了

网友(2021-10-20):
引用 楼主:
谢谢回答,已经找到问题了,是测试过程错了

您好,我也遇到了相同的问题,请问您正确的测试方法是怎么样的

网友:
先看看DC直流工作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