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pf格式的寄生参数网表怎么进行spectre的后仿啊

楼主(2021-04-22):
用starRC提取的spf格式的寄生参数,跑spectre的后仿,结果说不被spectre语言支持。
网上大家说要转换格式,但是没说怎么转换,请问一下怎么转格式呢

网友:
可以看看spectre手册的"Parasitic Backannotation of DSPF/SPEF/DPF Files"相关章节, 应该是可以支持的

spf
Syntax
name options spf="scope filename"
Description
This option specifies the DSPF file that is to be backannotated and its scope. If you specify
this option multiple times, all specified settings are considered.
Arguments
scope Specifies a subcircuit or an instance. When a subcircuit is
specified, the DPF file is backannotated with all the instances
of that subcircuit. When an instance is specified, the DPF file
is backannotated with the specified instance only. Wildcards
are supported.
filename Specifies the name of the DPF file. Multiple DPF files can be
specified for backannotation by using the option multiple
times. If you specify a DSPF file, only the instance section of
the DSPF file is backannotated.
scope Specifies a subcircuit or an instance. When a subcircuit is
specified, the DSPF file is backannotated to all the instances
of that subcircuit. When an instance is specified, the DSPF
file is backannotated to the specified instance only. Wildcards
are supported.
filename Specifies the name of the DSPF file. Multiple DSPF files can
be specified for backannotation by using the option multiple
times.

网友(2021-06-22):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