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ython排序stdcell

楼主(2021-04-22):
求助各位大佬,我目前在学习python脚本,仿照写了个把stdcell个数排序的脚本,但跑不通
请问我什么地方写的有问题 是正则表达式那块匹配有问题么,stdcell名字一般是HVTP140G40T7开头的

网友:
re.findall写的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r"(^HVT.*?)\s.*"

好像还是匹配不到

网友A:
去掉最后的空白。
r"(^HVT.*?)\s.*" 不是
r"(^HVT.*?)\s.*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最后的空白。
r"(^HVT.*?)\s.*" 不是
r"(^HVT.*?)\s.* "

不行哎 还是can not find any instance 难道不是这个匹配的问题么

网友:
把re.M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