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CO电路来源

楼主(2021-04-22):
在文章 An RC Oscillator With Comparator Offset Cancellation 中看到里边有提到一个电路,如图所示,但是文章里对这个电路一带而过,想问一下有没有知道这个电路的出处的啊,感谢大家!

网友A:
考虑offset,分别计算clk的高电平和低电平。It1/C1+Voff=IR,It2/C2=IR+Voff。t1=RC1-CVoff/I,t2=RC2+CVoff/I。如果I有温度系数,那么由于offset,t1与t2都温度相关,但周期T=t1+t2=RC1+RC2,消去了offset引入的I的影响。相应地,t1与t2的不同带来了占空比的温度系数。

网友A:
这个电路使用相同的电流充R和C,R上的电压是IR,C上的电压是It/C,当二者相等时比较器翻转,此时t=RC。然后S5/6将C上电荷放掉,进行下一个周期的充电。offset cancellation使用的是双相开关,分别将R、C两个支路在两个相位接到比较器的两端,用占空比换周期。可以参考:A 32.4 ppm/°C 3.2-1.6V self-chopped relaxation oscillator with adaptive supply generation

网友B:
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S7-S10没有电流,可以更精确sense电容电阻上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是一样的,只不过S7-S10没有电流,可以更精确sense电容电阻上的电压

所以,这个电路是不是就相当于把原电路中电容上的电流误差,转移给了比较器的offset上,然后通过结构将offset减小,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使用相同的电流充R和C,R上的电压是IR,C上的电压是It/C,当二者相等时比较器翻转,此时t=RC。然后 ...

这个原理文章中有说,您说的用占空比换周期能详细说一下吗,对照这个电路结构,没太理解这句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这个电路是不是就相当于把原电路中电容上的电流误差,转移给了比较器的offset上,然后通过结构将of ...

原电路结构开关管上的压降也有mismatch,会引入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offset,分别计算clk的高电平和低电平。It1/C1+Voff=IR,It2/C2=IR+Voff。t1=RC1-CVoff/I,t2=RC2+CVof ...

感谢回答,明白了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电路结构开关管上的压降也有mismatch,会引入误差

感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