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过冲电压太大一般是什么原因,应当怎么解决呢?

楼主(2021-04-22):
(图片)

网友A:
看看参考电压过充是不是也很大?你这比较离谱,一般100毫伏左右。是不是静态功耗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参考电压过充是不是也很大?你这比较离谱,一般100毫伏左右。是不是静态功耗比较小? ...

静态电流14mA左右

楼主:
引用 楼主:
静态电流14mA左右

负载电流10mA,LDO电流4mA

网友:
电流一点都不小。
可能是电源变化导致内部器件工作状态变了,响应才这么慢。

网友:
LDO 环路带宽不够吧。

网友:
你这有输出电容吗?

网友B:
输出尖峰和LDO的环路带宽和运放的转换速度有关,如果负载电容的ESR电阻大也会造成尖峰;
一般来说减小尖峰也就从这三个方面考虑吧,不过也有做尖峰检测-消除电路的;

也是新手哈,说的不对滴请指教

网友C:
The step response saturate already. I think the bias of error amp is not  big enough to have this big input difference. Check the current though diff-pair. They must be in linear range.

网友(2022-05-27):
引用 网友C:
The step response saturate already. I think the bias of error amp is not  big enough to have this bi ...

这是华语论坛哎,可以说华语吗?

网友D(2022-09-15):
引用 网友A:
看看参考电压过充是不是也很大?你这比较离谱,一般100毫伏左右。是不是静态功耗比较小? ...

您好,想请问如果我做了一颗3.3V转2.5V的超低功耗LDO。静态功耗小于1uA,在上电过程中,过冲接近2.97V,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您好,想请问如果我做了一颗3.3V转2.5V的超低功耗LDO。静态功耗小于1uA,在上电过程中,过冲接近2.97V, ...

参考电压过冲增加滤波。输出过冲可增加软启动,启动过程可适当增加功耗,待稳定后再减小静态功耗。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参考电压过冲增加滤波。输出过冲可增加软启动,启动过程可适当增加功耗,待稳定后再减小静态功耗。
...

您好,我尝试了软启动方式确实能降低一点,但是受限制于功耗,降低效果不太明显。想再请问一下,启动过程中适当增加功耗这种方法是有什么例子吗,能麻烦您稍微讲一讲或者推荐一下哪本书上会有思路吗,谢谢谢谢。另外想请问一下对于LDO的启动时间是不care的吗,添加之后启动时间从小于150us涨到了超过300us,启动时间是不重要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尝试了软启动方式确实能降低一点,但是受限制于功耗,降低效果不太明显。想再请问一下,启动过程 ...

PASS管若是P管的话,上电出现过冲如果是2.97V的话你可以看一下2.97V左右的静态工作点是否有问题,看起来有可能是在跟随你的3.5V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我尝试了软启动方式确实能降低一点,但是受限制于功耗,降低效果不太明显。想再请问一下,启动过程 ...

启动过程出现过冲,看看是不是由于运放的偏置电流、偏置电压没有起来的原因。一般是由BGR给的,可以用BGR的启动电路产生的电流给运放提供偏置,让运放一上电的时候随着BGR的启动电路同时启动。
另外,你加的软启动电路是什么样子的?在哪个地方加的?

网友(2023-07-26):
你好请问解决了吗?怎么解决呀?除了减小功率管L。

网友(2023-09-14):
引用 网友B:
输出尖峰和LDO的环路带宽和运放的转换速度有关,如果负载电容的ESR电阻大也会造成尖峰;
一般来说减小尖峰 ...

学习

网友(2023-12-19):
引用 网友B:
输出尖峰和LDO的环路带宽和运放的转换速度有关,如果负载电容的ESR电阻大也会造成尖峰;
一般来说减小尖峰 ...

您好,我看到一些帖子说增大esr电阻可以减小过冲电压,我自己在NMOS做功率管的LDO中也仿真了,esr电阻增大,上电过冲电压小幅度降低。您为什么分析负载电容的ESR电阻大也会造成尖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