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关于Super source follower的偏置问题请教

楼主(2021-04-22):
如下图为一个超级源跟随器的电路,如图,要达到减小Rout的目的,gm2必须为正常值,即M2管要导通;
如图,M1与M4由偏置电压VBP/VBN偏置,为电流镜,提供电流。
但是M2的gate由点a偏置,这个点是个高阻节点,电压很容易飘走,经常M2无法导通,gm极小,起不到减小Rout的作用。
请问问题出在了哪里,谢谢!

网友:
I(M2)=I(M3)-I(M4)-Iout
检查一下M3,M2的电流设置。

网友:
有负反馈存在,那一点不再是高阻了

网友A:
这个电路只有加快上冲恢复的作用,如果输出电流很大,M2管是会处于关断状态的
如果要输出有向外驱动能力,应该反过来做

网友(2021-07-13):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只有加快上冲恢复的作用,如果输出电流很大,M2管是会处于关断状态的
如果要输出有向外驱动能力, ...

请问什么叫做反过来?

网友B(2021-11-16):
反过来做是这么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只有加快上冲恢复的作用,如果输出电流很大,M2管是会处于关断状态的
如果要输出有向外驱动能力, ...

反过来就是FVF 结构了,如果想兼顾呢?有没有比普通FVF功耗-瞬态响应更好的结构?

网友(2023-06-06):
mark,明天学习一下

网友(2023-07-13):
引用 网友B:
反过来做是这么做

请问有没有这种结构的文章给推荐一下?

网友C(2024-01-05):
可以通过减小M4的W/L值,在固定电流的前提下抬高了vgs4,从而抬高a点电压,可使M2导通,又因为 I(M2)=I(M3)-I(M4)-Iout,假使Im2不变,增大M2尺寸,可以减小Vdsat,从而增加M2的gm

网友:
将两种结合到一起呢,这样子就可以通过N管(共栅管)的Vg钳位Vs,从而钳位高阻点的电压

网友(2024-04-19):
引用 网友C:
可以通过减小M4的W/L值,在固定电流的前提下抬高了vgs4,从而抬高a点电压,可使M2导通,又因为 I(M2)=I(M3) ...

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