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镜匹配问题请教!!!!!

楼主(2021-04-22):
电流镜匹配公式: 1/(Vov*(管子面积开方))

PMOS 电流镜: 管子size:10um/10um, 管子过驱动电压:200mV, 仿真匹配度: 千分之4.8(1sigma);
NMOS 电流镜: 管子size:10um/10um, 管子过驱动电压:200mV, 仿真匹配度: 千分之8.8(1sigma);

问题: 为什么PMOS电流镜匹配度优于NMOS电流镜???

多谢!!!!!

网友:
简单来说,器件的过驱动电压的大小,尺寸、载流子迁移率和阈值电压的失配都会影响电流镜的匹配程度。
阈值电压的失配和失配参数Avth有关(通常正比),这个参数PMOS和NMOS是不一样的,一般来说PMOS的Avth比NMOS要小,所以会出现你的仿真结果。
参考帖子:http://bbs.eetop.cn/thread-850890-1-1.html
参考文献:Sansen《模拟集成电路设计精粹》Chapter 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