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仿真时显示没有静态工作点

楼主(2021-04-22):
报错如图,请问大家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就是说你的netlist里面没有任何器件调用到具有process或者mismatch统计模型参数,或者你的器件模型里面根本没有统计模型,Monte-Carlo啥都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说你的netlist里面没有任何器件调用到具有process或者mismatch统计模型参数,或者你的器件模型里面根本 ...

好的,谢谢,是工艺库的问题